[STM32F1]
IAP如何使用片外FLASH升级

楼主(2016-05-16):
是这样的,IAP按照网上的教程一般是使用内部FLASH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bootloader,一部分是APP,然后通过串口写入目标APP。现在有这样一个需求,使用片外FLASH进行升级而不是串口,这样的话怎么实现呢?

网友A:
你先搞定升级文件怎么拷贝到外部FLASH,然后再正常的读取外部FLASH内数据进行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