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一个能检测喇叭是否短路和开路的电路设计

楼主(2016-05-16):
只要能检测两端电压跟电流,就好像检测到电流非常大就是短路状态,求各位大神提提意见,谢谢

网友A:
接个功放上去听听吧
还能检查破不破音

楼主:
用555检测电压输出高低电平,acs712检测电流是否可行?

楼主:
类似于这个的,接ab两端,短路绿灯亮,开路红灯亮!我想知道有没有比这个简单一点的设计方案?

网友B:
你是要在工作状态下检测扬声器短路还是开路,就是说扬声器(还可能是扬声器组,也就是音箱)接在功放上以后,在运行状态下检测,还是单独对扬声器进行短路和开路检测的工装?如果是后者,很简单啊,扬声器是有直流电阻的,而且与交流电阻有确定的关系,你找个电阻分压,拿比较器做个窗口比较就OK了啊,上面那个电路搞得好复杂,不知道想干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类似于这个的,接ab两端,短路绿灯亮,开路红灯亮!我想知道有没有比这个简单一点的设计方案? ...

你可以试试看.

2.4V供电,开路的时候下面的LED亮..短路的时候上面的LED亮.接上8欧喇叭LED不亮.上面10欧的电阻阻值和喇叭阻值一样.

网友C:
用交流电桥测量扬声器的电感和电阻。很容易判断扬声器短路或开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交流电桥测量扬声器的电感和电阻。很容易判断扬声器短路或开路。

能用早用了
LZ应该是做流水线的检测用的。

网友D:
拿块指针式万用表量量,最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拿块指针式万用表量量,最简单。

这个对工人要求高啊,楼主还是买块福禄克的台式万用表,把pass fail设好了听响吧。

我也觉得,或者日置有个表也支持在线监测的。

网友C:
这个电路可以完成楼主要求功能。当然还可改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对工人要求高啊,楼主还是买块福禄克的台式万用表,把pass fail设好了听响吧。 ...

福禄克的台式万用表和普通指针式万用表,那个价格可是天上地下。
指针表表面上用记号笔或者水彩笔画两条线,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福禄克的台式万用表和普通指针式万用表,那个价格可是天上地下。
指针表表面上用记号笔或者水彩笔画两条 ...

对于工人,还是只能看灯。
他们未必想学看表。
还有就是懂看表的工人工钱也要高点的,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在工作状态下检测扬声器短路还是开路,就是说扬声器(还可能是扬声器组,也就是音箱)接在功放上以后 ...

我是要检测扬声器在运行状态下检测的,不知道您有什么好的方法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工人,还是只能看灯。
他们未必想学看表。
还有就是懂看表的工人工钱也要高点的,不划算。 ...

我也知道用表是最快最直接的方法,我是想把这个电路加进去,然后输出高低电平(相当于给灯指示)到单片机,然后我就能通过单片机检测到这个喇叭在运行状态下是否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可以完成楼主要求功能。当然还可改进。

这个能把led灯换成一个高低电平的信号接到单片机IO口吗?

网友A:
时代进步得太快
连喇叭都要在线监测了。

网友E:
我可以提供ICT  FCT测试仪器,你这个我可以搞定。买我的仪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时代进步得太快
连喇叭都要在线监测了。

“在线”比楼主在14楼所说“运行状态”更确切。
不过,这回可是什么万用表也用不成了。

在线测,还要区分
1、功放已施加电源
  (1)有音频信号输出
   (2)无音频信号输出(静音)
2、功放未施加电源

网友F:
测电流,测电压,算呗。用ADC。

网友G:
小灯泡并在喇叭两端,不亮短路,亮断路。

网友H:
方案1,现成的电流检测芯片,如AD8210。
方案2,使用自恢复保险丝,测他两端的电压。

网友I(2016-06-25):
这个简单:
用万用表测量,断开,即为开路;有阻值,正常;无阻值,短路。

我就是如此测的,呵呵

网友J:
过去,用电池碰触喇叭,
有“格拉”“格拉”声,可以认为是正常。

网友K(2018-07-20):
11楼的电路看起不不错

网友L(2018-12-26):
不知楼主有没有解决,我也有个需求,跟楼主应该差不多的,是一台喇叭与功放的连接设备,目前还不清楚是在线检测还是离线检测,抑或是两种状态都检测。这方面的知识太薄弱。还请各路大神多指点!!

网友M:
喇叭不是又阻值吗,根据你的电压串LED灯就可以检测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是要检测扬声器在运行状态下检测的,不知道您有什么好的方法教一下

算阻抗,采电压与电流,计算瞬间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