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分享一个STM32F070F6 TOSSP20 USB接口程序

楼主(2016-05-16):
利用STM32 CUBEMX平台做了一个stm32F070F6  TOSSP20  封装  USB接口设备。
具体功能:
1、有 USB Custom Hid类型。
2、两通道ADC功能,没有使用DMA模式,因为这是一个频繁切换状态下不同通道下的AD采样功能。
3、USART功能,带pritf功能。
软件具体实现的是一个四线电阻式触摸屏手写板功能。

网友A(2016-12-22):
谢谢! 楼主能否提供个原理图参考 下!

网友(2018-11-09):
找了这么就久,只有您这里的USB功能是正常的,stm32 CUBEMX最新生产的不能用。具体原因也没看出来。对比代码也没看出变化。

网友B(2019-07-27):
用兄弟的代码,改成070CB,直接可以跑。
可惜电脑上显示有两个:一个是HID,一个是USB输入设备。
我参看配置和接口描述符,都是一个的配置,
却不知道为什么电脑上显示2个?
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用CUBEMUX配置出来,就是不能用。
UNKNOWN DEVICE。
请问你可以给说说,需要修改那些地方吗?

早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