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15W401AS掉电模式电流

楼主(2016-05-16):
请问各位实测的类似STC15W系列进入掉电模式后的实测电流是多大,我现在的是整机3MA,之前进入空闲模式是整机7MA?

网友A:
我用的,比如STC15W408AS系列,进入掉电模式前关闭模拟比较器,关闭ADC,不用唤醒定时器,使用外中断唤醒,电流不超过0.1uA。

楼主:
直接用锂电池供电,万用表测到1MA或0MA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用锂电池供电,万用表测到1MA或0MA

掉电电流比较大,低功耗做的太差

楼主:
锂电池升压到5V后整机是2MA,直接锂电池不过升压IC就是1MA或0MA,万用表只有A档位,0.001/0.000A

网友B:
可以咨询一下STC 的FAE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锂电池升压到5V后整机是2MA,直接锂电池不过升压IC就是1MA或0MA,万用表只有A档位,0.001/0.000A ...

你不会串个采样电阻再量电压计算电流么? 分辨率是1mA的测睡眠电流,我也是醉了。

楼主:
应该已经OK了,现在是整机掉电后0.01MA,待机0.1MA,工作0.15MA,可唤醒

网友C(2016-06-25):
请问,如何把掉电电流降到0.01mA的?请教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