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

楼主(2016-05-16):
大神,
   要用串口驱动打印机,用的是SMT32的串口。
   STM32的串口就TXD,RXD两根线,打印机用的RS-232,貌似是正负12V电平,还需要MAX232电平转接。
  看了下打印机有四根信号线CTS-DSR-TXD-RXD,但STM32只有两根线TXD-RXD。这个有点纠结了,难道不用管其他两根CTS-DSR线了?
  多谢!

网友A:
扒一扒 chipon 的芯片能应用到哪些产品中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877646

楼主(点评):
打个毛线的广告

网友B:
接到GPIO上的吧。

网友C:
仔细看看打印机说明书,其余两个信号线是否可以不用,如果可以就可以下一步了

网友D:
其他脚用普通IO控制

网友E:
那个是串口的“流控制”线,一些稍微高档一点的ARM,串口是配了硬件流控制口的,但是一般只有一个串口有,楼主仔细看一下手册,看有没有找到。

如果没有的,可以用口线来模拟流控制,但是最好用中断。

还有打印机数据量不大的,还可以用软件流控制方式,甚至可以不用流控制即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