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的信号有问题怎么办?

楼主(2016-05-16):
是这样的:
信号放大后,用示波器(普通的)测量放大后的直流信号,发现示波器上显示的有近1V的杂波,但是AD转换的数据却没有差不多大小的变动。所以,应该是示波器本身测量的问题。
想问一下,如何正确使用示波器去测量这些信号?实际上是这样的:左边是简单的用三极管搭的一个产生信号的一个东西。不接后面部分AB两点波形如第二个图所示(两个部分的电源不共地)。接上后面部分,波形就变成了第三个图所示。
第四个图是第三个图时间轴拉短后的“高”部分的波形。第五个图是第二部分电路ADC后的显示波形。
示波器从第二个显示到第三个显示,有什么原理可以解释吗?(描述不太清晰,不好意思)。

网友A:
你的AD有没有足够高的速度读出你的杂波信号?

网友B:
一个是检查楼上说的,AD检测不到这些噪声的问题;对示波器本身,检查接地是否良好,是否共地,另外用地夹短路探头,看“干扰”是否还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AD有没有足够高的速度读出你的杂波信号?

ADC有500k的采样速率。肯定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检查楼上说的,AD检测不到这些噪声的问题;对示波器本身,检查接地是否良好,是否共地,另外用地夹短 ...

示波器接地吗?为了安全,插头地掰掉了。
示波器线短路,杂波信号确实没有了。
我总是觉得示波器的使用上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C有500k的采样速率。肯定没问题的。

那你这个杂波频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个杂波频率多少?

将时间轴拉大了看,也就是市电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时间轴拉大了看,也就是市电差不多。

你确定各方面接线都没有问题的话。
找个隔离变压器(不共地线)接示波器再看看

网友B:
示波器电源的隔离做得差,把你的地线接上去就是了,人家敢设计,就不是人人都有“安全问题”,没事别取地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电源的隔离做得差,把你的地线接上去就是了,人家敢设计,就不是人人都有“安全问题”,没事别取地线 ...

示波器的地线和探头“地”是短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接地吗?为了安全,插头地掰掉了。
示波器线短路,杂波信号确实没有了。
我总是觉得示波器的使用上 ...

示波器线短路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是短路的啊,你想想人家为啥要这样设计嘛。搞示波器的都是射频设计高手,没必要的事为啥去做?

网友B:
你的AGND上那两个1M的电阻很大,只要示波器的开关电源稍微漏一点市电的能量过来,马上就会被“显示”出来,所以你应该把AGND和示波器的地一起,可靠地接“大地”,ADC出来的数据没有变化,是因为你AD的时候示波器没夹上去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那一堆电容给你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AGND上那两个1M的电阻很大,只要示波器的开关电源稍微漏一点市电的能量过来,马上就会被“显示”出来, ...

用示波器看后面进ADC的那点的波形,实际上是比较好的,跟第二幅图差不多。
那一堆电容不可能能把信号滤的那么干净吧。
像这种差分、无公共端连接的电路,只能在差分运放输入端构建直流通路。您这么一说,A、B两点用示波器还不好测量啊?

网友D:
1.VCC和三极管基极的电压是否是稳定的直流电?
2.要检查示波器是否有问题,可以直接测示波器上面的那个校准信号,看看波形是否正确,也可以换个探头试试
3.看你的图的左下角那里,你用的是交流档1V??

网友E:
引用 楼主:
ADC有500k的采样速率。肯定没问题的。

AD620本身带宽不大,噪音有可能被衰减了

最大的可能是引入了共模噪音

网友A:
波器接地吗?为了安全,插头地掰掉了。

其实这样做是不安全的.对于人身来说.
220V市电的示波器是有热地问题的,这点我也发现过.
对于这个,朋友给的建议是用隔离变压器,当然你不用起来试下我也没得办法.
地是要接的,人身安全问题.
用了隔离变压器以后可以不接地,因为已经和市电隔离了.
还有就是,即使你的示波器断了地线不代表就OK了,好像XY电容以及其他保护元件也会带来干扰的,最好还是直接和市电隔离.

我这个人比较懒,我是买了个手持示波器解决的,你也可以看看用手持示波器测量结果是不是有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器接地吗?为了安全,插头地掰掉了。

其实这样做是不安全的.对于人身来说.

对这种比较快速的信号采集,后面滤波的时间常数肯定不能太大,这样一来,滤波的效果可能就不会太好,尤其是对工频干扰的过滤。有什么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