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可以进行32位运算吗?

楼主(2016-05-16):
首先我用的是C语言,IAR编译器,STM8L052的MCU.
初步接触STM8,最近发现对一个32位的变量频繁自加时,程序会跑飞。后来把这个变量改成了16位无符号整型,故障消除。
STM8不能进行32位频繁运算吗?必须要分解成16位或者8位运算?
另外还发现程序跑飞时,可以正常进入RTC中断、定时器中断,但不能进入WHILE(1)大循环和串口中断。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你要搞清楚32位是如何跑飞的。
理论上不应该存在你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是你程序写的问题,肯定可以用32位的。

网友C:
当然可以了

网友D:
楼主是用STVD+COSMIC吗?

问题应不出在变量宽度上,可能跟你存储模式配置有关。【memory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