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文件setup_DSP2803x_v121.exe

楼主(2016-05-16):
谁那里还有这个文件,很老了,但是支持CCS 3.3

网友A:
在找这个dsp的头文件和例程吗?

网友A:
建议下在一个controlsuite,里面有c2000系列的例程、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下在一个controlsuite,里面有c2000系列的例程、datasheet

controlsuite里面CCS V4 V5的
我想用CCS 3.3
自己建了一个工程,用28335改的,编译、仿真没什么问题
上电就是不运行程序,复位按钮也不管事,不知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controlsuite里面CCS V4 V5的
我想用CCS 3.3
自己建了一个工程,用28335改的,编译、仿真没什么问题

为啥非要用ccs3.3?
ccs3.3的时候,还没有28335呢,所以不好判断什么原因。
可能是程序问题,也可能是ccs3.3不支持,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非要用ccs3.3?
ccs3.3的时候,还没有28335呢,所以不好判断什么原因。
可能是程序问题,也 ...

习惯用ccs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