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5.00元(功能说明)
【变废为宝】拆机零件DIY升压板

楼主(2016-05-16):
今天朕突发奇想,既然有了降压板,那为什么不在弄一个升压板呢?
于是,我拿出了我的一大包拆机零件(已经闲了半年了,还不如用它们做点什么)。

这里面大多是电磁炉电容,还有一些小碎零件。
电路图驾到:

555的电阻不用那么严格,差不多就行。
原理就是电感储能然后升压。
仿真结果不用管它。
开始制作。拿出一只FR202,一个电磁炉电感,1个IRF3205(全是拆的),3个接线端子(这个是买的)放在电路板上,在背面画好焊锡的路线。

把4个1000uf25v的电解电容(这个也是买的)串联拧到一起。

安在电路板上。

然后安装NE555以及电阻,电容(其实5脚和4脚可以悬空)
突然没法增加图片了,那先不发图片了。
让555和升压部分共用一个电源就可以。
等能发图片时我再奉上555布线的技巧以及剩余的图片。
然后焊接,注意別搭锡。
实测可以把12v升压至70v左右,如果搭配LM2596,这就是可调升压板了。
成本(均为新零件价格):
IRF3205   0.8
电感  3
FR202(207也行)   0.1
1000u25v电解  0.18*4=0.72
接线端子  3*0.18=0.54
555   0.25
俩电阻共0.02
瓷片电容0.02
飞线,焊锡共0.8(因为背面走锡比较多)
共6.25
欢迎各位贴上DIY的结果。

网友A:
期待再完善~~

咋不能发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再完善~~

咋不能发图片了?

就是高级模式点“图片”按钮没反应,而且时好时坏。

楼主:
二姨给解决一下呗

网友B:
不错  这个NE555非常强大 我经常用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高级模式点“图片”按钮没反应,而且时好时坏。

我这里没遇到过呢  你用的什么浏览器?是一直都这样吗?

网友C:
这个不错,小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没遇到过呢  你用的什么浏览器?是一直都这样吗?

IE浏览器。也不是经常这样,而且时好时坏。

网友D:
很好很好,做工不错

网友E:
做的挺仔细的,赞一个

网友F:
没有反馈环路电压不稳

网友G:
不错,不知电流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不知电流怎么样?

还可以,0.2-0.3A,这个电流对70v已经相当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