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地与电源地分割覆铜时,铜皮间的间距一般多大?

楼主:
如题,各位大神,在pcb设计时系统中有模拟地、数字地和电源地,我查了一下资料,说一般的设计是如下图那样,在电源入口就近单点接地。

我想问问,2层板设计中,
顶层或底层对模拟地(数字地)和电源地分别覆铜时,两个铜皮之间的间距一般多大,根据什么来选择?
和0欧姆电阻或者磁珠的两个焊盘内边距保持一致吗?
还有就是分割后的模拟地(数字地)与电源地两个铜皮之间的间距要始终要保持一致吗?
如果是四层板的话,在内电层对地或者电源分割时,彼此间距怎么选择?

网友A(2016-05-16):
你做的什么设计?
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尽量分开,模拟电路如果比较少的话,就集中放在一个区域。

各种地间的间距貌似影响不大,主要考虑干扰、寄生电容等

网友B:
设计指标就是两个地之间的耦合性,其实在低频上,寄生电容已经很小了,所以你主要关注PCB工艺都可以了,成都这边的PCB加工水平,留20mil,免得做粘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什么设计?
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尽量分开,模拟电路如果比较少的话,就集中放在一个区域。

版主,您好,我做的是一个低频的数据采集卡,我看过几个ADI的pcb,他的设计中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的间距是始终保持20mil的(我看的几个是这样,不知道其他的)。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设计标准,还是要根据板子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寄生电容一般怎么算出?用公式或者软件吗?还请您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