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DAC+DMA输出问题

楼主(2016-05-16):
目前我已经用TIM+DAC+DMA实现了一个数组的输出,但是我现在想要输出三个不同的数组,其中两个数组大小是100的,另一个数组大小是1维的,用定时器每隔30ms产生一个中断发一个数据,但是三个数组发送的次数又都不一样,所以我不知道中断服务函数应该这么写,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思路吗?

网友A:
先分别写出来,然后综合起来就好了。

网友B:
你的数组太大了吧,怀疑单片机有那么大的空间吗?

网友C:
可以去找官方的例程看看,给的代码都是很全面的。

网友D:
官方有DAC+DMA的例程了,把这个放进定时器中就好啦。

网友E:
100个的大数组,30ms内操作完,有点够呛,因为主函数还要执行其他操作的。

网友F:
现在主函数中循环发送,再放在定时器中就好了。

网友G:
30ms发一个,这得发多长时间才能发完呀,太慢了吧。还不如用发送中断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30ms发一个,这得发多长时间才能发完呀,太慢了吧。还不如用发送中断了。

确实,这数组太大了,30ms恐怕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