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 的九轴陀螺仪LSM9DS0 的回报率是多少,数据手册上没有给出!

楼主(2016-05-16):
ST 的九轴陀螺仪LSM9DS0 的回报率是多少,数据手册上没有给出!

网友:
https://github.com/kriswiner/LSM9DS0/blob/master/SFE_LSM9DS0.h
这个里面的频率是你说的回报率吗,不懂这个词意思
// accel_oder defines all possible output data rates of the accelerometer:
        enum accel_odr
        {
                A_POWER_DOWN,         // Power-down mode (0x0)
                A_ODR_3125,                // 3.125 Hz        (0x1)
                A_ODR_625,                // 6.25 Hz (0x2)
                A_ODR_125,                // 12.5 Hz (0x3)
                A_ODR_25,                // 25 Hz (0x4)
                A_ODR_50,                // 50 Hz (0x5)
                A_ODR_100,                // 100 Hz (0x6)
                A_ODR_200,                // 200 Hz (0x7)
                A_ODR_400,                // 400 Hz (0x8)
                A_ODR_800,                // 800 Hz (9)
                A_ODR_1600                // 1600 Hz (0x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