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我的电路有问题没

楼主(2016-05-16):
就是mic经过lm358放大(100倍),滤波,进入lm331进行V/F变换进入单片机处理,工作电压是USB5V。
我的仿真通过了,但是实物有问题,显示不出mic的声音分贝数。

网友A:
看不到你的电路

网友B:
该图片仅限百度用户内部交流使用

楼主:
这个图我用示波器测了(是调到交流档测吧),C1之前我一喊,示波器还能产生波形变换,过了c1就没变化了,剩下了一些固定的小波形(是噪声吧?),然后lm358可以放大,把噪声貌似放大了,led只能显示固定了一个数,貌似就是噪声的分贝了。怎么解决啊USB5V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我用示波器测了(是调到交流档测吧),C1之前我一喊,示波器还能产生波形变换,过了c1就没变化了,剩 ...

看附件第10页图20,注意C2和R3。

网友D(2016-07-27):
为什么要加C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