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IR21834驱动全桥逆变问题

楼主(2016-05-16):
全桥逆变后接的是容性负载,全桥的高压是220v整流的,驱动是用的ir21834做的 自举电容是用的1uf  快速二极管用的是rf107  mos管耐压是500v 电流8a
全桥逆变接容性负载工作大概3分钟  mos管的漏极和栅极通了且mos管的封转裂了 是由于负载引起的过热还是什么其他原因

网友A:
MOS管损坏,无非过压,过流导致过热,还有瞬态过压、过流。

网友B:
由于是容性负载,会不会是瞬态过流导致

网友C:
从这现象看, 应该是过流过热引起的. 往往是电流过大的因素.
一方面来自负载的电流;
另一方面, 如果死区控制不好的话, 也会导致瞬间的过流积累大量的热.

对于容性负载, 从设计的角度看, 你可能还需要增加一定的电流余量.

网友C:
关于死区, 这里多说一些, 由于 MOSFET 驱动里总是开得快关得慢, 死区时间是必须要设定的
时间设定是否合理? 你需要从 MOSFET 输出端的波形来判断死区时间是否足够. 另外还要考虑电压变换对死区的影响, 你需要多增加一定的余量

网友D:
全桥逆变是什么,就是直接的吧交流变成直流的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