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定时器输出固定相位差的波形

楼主(2016-05-16):
怎么使用定时器输出固定相位差的波形

网友A:
用3个定时器试试,定时器1和定时器2用于实现相位,定时器3进行定时,实现差延时

网友B:
输出的三角波和方波的相位差不一定,是变化的

网友C:
首先为2个定时器 计算好周期和频率,让定时器1开始工作,定时器3同步启动,相位差延时时间到后,定时器3停止工作,此时让定时器2开启工作

网友D:
固定相位是不是得有参照物呢?

网友:
一个就行吧,是用DAC输出波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