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静电防护的设计

楼主(2016-05-16):
静电防护设计大家大概的思路是什么?不同的器件需要到不同的静电防护电路,但是引用tvs管和直接连电容接地设计等等有什么区别?我要设计的是独立器件电路,不是引用esd芯片,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在有可能发生静电的地方,例如按键,缝隙,外露的connect等放置合适的ESD管

网友B:
低阻抗的IC的GND回流路径是最根本的,在PCB Layout是要注意

网友C:
目前IC自身有一定ESD性能,至少抗正负4KV,如果打16KV静电,为保险起见,可以选择VCC附近加0402封装的PESD管;

网友D:
支持楼上, 非常有道理.
你还得看看, 你要的抗静电等级

网友E:
那采用屏蔽罩的处理下的看看。。

网友F:
这个可以直接的选用带有静电防护的芯片的,这个虽然是成本上会高点的,但是设计上很简洁的。

网友G:
我以前传过相关的论文,不过是在医疗行业的,你可以论坛搜索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