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AN通信差分电平问题

楼主(2016-05-16):
当一个stm32发送CAN帧的时候,它的另一边没有连入另一个stm32时,它的高低信号引脚之间有电压差。但是当我将另一个stm32连入的时候,这两个stm32可以互相通信。但是高低信号引脚之间没有电压差了,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CAN通过总线电平来发送数据,在通信过程中,总线上肯定是显性电平和隐性电平不断变化,而通信过程中用万用表测量总线电平,并不能实时反映出总线电平的变化。

网友B:
你中间有没有加CAN芯片,还是说只是STM32和两个引脚连接的

网友C:
在通讯过程中,由于一直有数据在发送,你的万用表测量又不是实时的,只是测个有效值 ,你用示波器测测就知道了

网友D:
有负载的情况是不是应该加上拉电阻呢

网友E:
并不是恒定有电压差就一定正确的。
正常传输时是两路动态差分信号,要看也得用示波器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