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遇到.out文件未生成

楼主(2016-05-16):
用CCS编译,结果遇到了#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DCO.out" not built DCO  。
其中DOC为我创建的工程名,百度了好久,并没有能解决问题的。
而且我无意中发现,在我的代码中改一下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把VECTOR改成VECTOR就没有error了,好神奇,然而程序结果不对啊。

网友A:
是不是没编译直接选择的调试?
正常情况下点锤子可以看到代码中的错误和警告,直接点虫子就只能看到**没有生成或者.out文件不存在、.out文件无法访问等错误

网友B:
一般这个情况就是你代码有问题

网友C:
这个先看下你的编译软件上的设置的,这个检查下的,看设置没有。,

网友D:
是你的程序存在问题吧

网友D:
上传工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