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ES128bit加解密算法例程

楼主(2016-05-16):
基于stm32f030单片机的AES128bit加解密算法例程

网友A:
用030做加密算法是不是小材大用了啊,能做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030做加密算法是不是小材大用了啊,能做出来吗

AES加密算法很快的,我用8位机都算出来过。AES128不用查表法都不到1MS,用查表法,就是100US左右了。030就更快了!我不是C而是汇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ES加密算法很快的,我用8位机都算出来过。AES128不用查表法都不到1MS,用查表法,就是100US左右了。030 ...

汇编速度快,但是可移植性差点了;
你是在哪个芯片平台上用得汇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汇编速度快,但是可移植性差点了;
你是在哪个芯片平台上用得汇编?

松翰8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