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最低波特率问题

楼主(2016-05-16):
各位大神,小弟做一个东西,现在需要msp430F149的波特率越低越好。看其数据手册说是可以设置任意波特率,但是我把UBR00;UBR10;UMCTL0  设置成低于50的波特率时,通过任意波特率的串口调试助手就读不到数据也发不了数据了。 请问是怎么回事。小弟谢谢了~~~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最低1200吧,看下你用的那个软件,应该比50要高

网友B:
串口助手也有限制的,波特率太低了收不到。用逻辑分析仪观察一下看看

网友C:
这个波特率设置合适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D:
你的电脑能配置吗

网友D:
跟软件的关系不大吧

网友E:
这个UART的波特率也不能太低了吧,一般9600用的比较多的,4800的也有用的

网友E:
淡然了这个跟主芯片的UART模块所选用的时钟的频率是有关系的

楼主:
已解决,430确定可支持任何波特率,看不出现象是因为电脑上的“任意波特率串口调试助手”的问题,支持不了那么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