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分造成信号下冲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6-05-16):
电荷灵敏前置放大后接入一级微分 为什么会有信号下冲?  还有极零相消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你是搞测井的把

网友A:
把电路图发来看看啊 要不然鬼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图发来看看啊 要不然鬼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是这样的,我想做一个简易的嘎马射线探测器,参考了几篇论文发现电荷灵敏放大出来后大家都加了极零相消,原因是因为直接对信号微分会产生下冲,我不明白为什么会产生下冲。还有极零相消的原理。
电路图我在下一楼回复

楼主:
这个就是伽马射线探测器的前放的电路图

网友A:
你这电路不对吧。上图输出的应该还有反冲信号。经过微分后,还有反冲。也不知道你参考哪里的资料?

网友B:
信号有下降沿,经过微分自然有下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