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SIM800C最小系统板进阶

楼主(2016-05-17):
随着SIM900A的停产,SIM800C的崛起,继《和土匪一起玩GPRS模块》(https://bbs.21ic.com/icview-1066184-1-1.html)后,土匪决定做一块SIM800C的最小核心板,与大家分享。
分几个阶段:
1、公布原理图。
2、PCB图片。
3、焊接实物图。
4、实际测试效果。

楼主:
接口:
电源:

GPRS:

SIM卡:

USB:

楼主:
上传PDF
欢迎拍砖,欢迎交流。

楼主:
利用昨天工作之余画了原理图,一段时间后公布PCB。

网友A:
有用SIM800C内部API的吗?可以交流一下,内部API非常强大!
特别是远程代码更新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用SIM800C内部API的吗?可以交流一下,内部API非常强大!
特别是远程代码更新升级 ...

你说的是SIM800C的embedded At,就是二次开发功能。

刚刚看过所有demo,打算把DTU的功能移植过来。需要一点时间。

网友B:
楼主,我做的板子有的模块会出现无**常启动的情况,status引脚一直为低电平,我使用的是sim808模块,电路图如下RXD TXD直接连接到单片机

我程序里已经做了超时重启操作,每次重启都会控制PWEKEY引脚输出开关信号,但是还是每次都不能正常启动,奇怪的是
我把一个usb转串口的RX GND接到串口引脚上就能正常启动了,希望楼主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做的板子有的模块会出现无**常启动的情况,status引脚一直为低电平,我使用的是sim808模块,电路图 ...

1、R13阻值改为47K
2、POWERKEY时间加大到1.6S以上
3、去掉R16

测试下看看

楼主(2016-06-16):
PCB上图,TOP:

网友C(2016-10-30):
麻烦问一下 sim800c 检测sim卡, 信号质量都正常,就是注册不到网络,是什么原因呢? CSQ:16,0 CREG:0,2

网友D:
土匪: 有可能我认识你。呵呵

网友E:
还不如玩GU906

网友F(2017-05-10):
楼主可以给下SIM800C的封装不

网友G:
来学习了,这个账号03年就注册了,才能派上用场。

网友H(2017-08-21):
这个天线布线需要特别注意吗

网友I(2017-11-08):
帅锅, 《SIM800系列模块TCPIP协议AT命令使用手册》,这个有中文版AT指令集吗?SIM800C的!

网友J:
800C的USB是CDC么?
另外,电源方面是不是可以优化一下,GSM/GPRS模块的瞬间电流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2017-12-20):
引用 网友D:
土匪: 有可能我认识你。呵呵

老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问一下 sim800c 检测sim卡, 信号质量都正常,就是注册不到网络,是什么原因呢? CSQ:16,0 CREG:0,2 ...

欠费,或网络拒绝。
持续1分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天线布线需要特别注意吗

50欧姆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帅锅, 《SIM800系列模块TCPIP协议AT命令使用手册》,这个有中文版AT指令集吗?SIM800C的! ...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800C的USB是CDC么?
另外,电源方面是不是可以优化一下,GSM/GPRS模块的瞬间电流还是比较大的 ...

走线短,最小贿赂走线保证1.6mm

网友K:
SIM800C应该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款

网友L(2018-03-27):
sim800c 资料 二次开发资料 可以加我QQ457929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