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6中断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6-05-17):
mx, GPIO, pi, IO, gp
各位好,目前在使用IMX6SL处理器。在RM手册147页表格中有中断号的分配,发现98-107号中断为GPIO的共享中断,分别对应不同的GPIO管脚,这个好理解。但是90-97号中断对应的中断源都是GPIO1,描述中仅说明是INT0-INT7的中断请求,那么这几个中断号是否可以分配给外部中断呢,如果可以,那么对应的是GPIO1上的哪几个管脚呢(GPIO1有32个管脚)?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17-02-16):
内核里面,有个宏,传进去相应的bank和gpio号,就能获取中断号,可以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