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钽电容在滤波电路上的应用

楼主(2016-05-17):
钽电容因具有极低的ESR,所以其滤波效果相对较好,但也比较容易击穿而呈短路特性,抗浪涌能力差,很可能由于一个大的瞬间电流导致电容烧毁而形成短路,或是开机瞬间产生一个很高的浪涌电压,造成钽电容过压击穿,模块在应用时,输入端最好不要接钽电容。建议输入滤波电路用陶瓷电容或是电解电容。模块的输出电压很稳定,在输出端接钽电容必须确保耐压值为输出电压的2倍以上。

网友A:
主要应用在大容量滤波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应用在大容量滤波的地方

钽电容也有不利于电路的缺点

网友C:
经常用电解电容

网友D:
钽电容主要应用在哪里的

网友D:
平时真的不太常用的。

网友E:
还是电解电容稳定一些。

网友C:
还是电解电容用的多一些。

网友C:
钽电容在电源上用的多

网友F(2016-12-06):
楼主说的很对,钽电容和铝电解电容的区别主要在于钽电容体积小寿命长滤波性能好本体是固态的相对稳定,铝电解主要优势是容值电压可以很高成本也相对低但是寿命有限制且内部是液态的容易受环境影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主要应用在大容量滤波的地方

容易导致容性负载过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主要应用在大容量滤波的地方

电源启动不正常有时候就是容性负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