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楼主(2016-05-17):
小弟科研狗,最近在做湿度传感器,目前做了一个小电路用来展示器件,贴上电路图,大家帮我看看对不对?
使用通用运放LM358作为开关,当湿度传感器感应到水汽时,LM358负端接地,输出端高电平,三极管导通,LED灯亮

网友A:
但就电路,几个问题呵
1 运放3脚没连接
2 LED导通电流是多大?不要串电阻吗?
3 湿度传感器不工作的时候,2脚相当于悬空?

网友B:
空气湿度的典型值是“露点”,即在某一气压条件下,气温下降到湿度100%称为露点温度,在地结露水,在天则下雨。应该以此气象标准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就电路,几个问题呵
1 运放3脚没连接
2 LED导通电流是多大?不要串电阻吗?

我是学材料的,电路方面不是很懂,我是这么认为的,1、湿度传感器感应到高湿度条件时,电阻很大,几个兆欧级别的,导电性很微弱,采用运放,主要是利用它的2引脚可以工作在较低的电流下。运放的引脚空悬,在电路中是不正确的吗?还是不规范?2、我想做一个很微型化的器件,所以元器件越少越好,电阻也考虑了,但是在电压3V时,贴片LED可以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学材料的,电路方面不是很懂,我是这么认为的,1、湿度传感器感应到高湿度条件时,电阻很大,几个兆 ...

起码我处理不好这样的电路,信号都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我处理不好这样的电路,信号都不确定

传感器相当于一个开关,有水汽时,导通,然后2引脚接地,运放负端接地,正端3引脚悬空,输出1引脚高电平。我也搞不明白这样用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传感器相当于一个开关,有水汽时,导通,然后2引脚接地,运放负端接地,正端3引脚悬空,输出1引脚高电平 ...

T叔的貌似逻辑有点不对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感器相当于一个开关,有水汽时,导通,然后2引脚接地,运放负端接地,正端3引脚悬空,输出1引脚高电平 ...

你电子器件的用法是不对的!
再说如果你的传感器等效个开关,为什么不直接串在LED上?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子器件的用法是不对的!
再说如果你的传感器等效个开关,为什么不直接串在LED上?如下图 ...

因为传感器电流太小,微安级别的电流,直接串到电路里不行,灯不亮

网友D:
楼主应先搞清楚你所用传感器的用法和输出信号规格,否则无从设计什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