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00RE3AN

楼主(2016-05-17):
同志们好,我用NUC100RE3AN得板子,用官方的BSPNUC100_120BSPv3.00.002进行测试,里面有
while((CLK->CLKSTATUS & 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0);
这个一直跑不通,看了其他的 帖子,说NUC100RE3AN没有寄存器CLK->CLKSTATUS这个,那我该如何初始化系统的时钟,比如激活外部12MHZ晶振作为系统时钟应该怎么写,还有现在新塘官网怎么找不到NUC100RE3AN这个型号的芯片,既然官方的BSP不适合这个,NUC100RE3AN有没有专门的BSP.
谢谢各位大虾!江湖急救!

楼主:
有木有人,我先顶一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BSP里边的例子怎么写的

BSP里每个带有那个寄存器,同时我还发现
void GPIO_Init(void)
{
/* Configure PA13,PA14,PA15,PC8  as Output mode */
    GPIO_SetMode(PA, BIT13,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A, BIT14,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A, BIT15, GPIO_PMD_OUTPUT);
         GPIO_SetMode(PC, BIT8, GPIO_PMD_OUTPUT);

                                PA13=0;
                                PA14=0;
                                PA15=0;
                                PC8=0;

}
GPIO模块不是只要如上写,就是对四个管脚置低吧。然而并没有反应。我已经混乱了- -!

网友B:
官方没有这个型号,是不是停产了

网友C:
能找个这个芯片的手册吗,手册里应该提供具体寄存器是怎么回事的,那个地方就可以通过寄存器来做了。

网友D:
都更新到D版本了还在用A版本的,看NUC100RE3DN的吧

楼主:
确实是因为太老了芯片,更新的BSP里面的除了CLK->CLKSTATUS寄存器没有,GPIO管脚寄存器设置也没有,只有DOUT寄存器,只能直接对DOUT操作改变管脚电平。

网友E(2016-12-22):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NUC100VE3AN 运行到你那一步就死循环了, 晶振脚电压也是不对, 但是我换成NUC100VE3ND,就能正常运行。能告诉一下我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