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FSK RF433射频接收灵敏度测试

楼主(2016-05-17):
RF433射频性能测试
频率:433.92MHz
调制方式:FSK
设计方案:MIC RF211 AYQS

请问:
1.如何测试接收灵敏度、误码率?采用什么仪器设备比较合适?
2.如何提高接收灵敏?

网友A:
1、使用信号发生器输出已知数据的是标准信号;如安捷伦的N5812A等;
2、编写具有解码并率计误码率功能的程序,接收模块对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信号解调并统计误码率;
3、调整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功率,直到误码率在指定的水平时,这时信号发生器输出的功率就是接收灵敏度;没有信号发生器也可以用发射模块来代替。
4、可以通过在接收链路上加LNA和滤波器、使用高精度的晶体等手段来提高接收灵敏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使用信号发生器输出已知数据的是标准信号;如安捷伦的N5812A等;
2、编写具有解码并率计误码率功能的程 ...

强,这就是需要模拟一个发射来进行连接

网友C:
需要一个可以进行信号调制的信号源,并且自己编写误码率统计程序

网友D(2018-07-18):
CG100无线综测仪是面向物联网行业常用的Sub 1G频段下多个无线标准的测试仪器,是集研发调试、生产测试能力于一体的无线测试设备。

--可以用来测试ASK、FSK、LoRa等产品的射频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频率稳定度指标
--支持常见433MHz、470MHz、868MHz等Sub 1G频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