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这个电路中的IC是什么型号?

楼主:
各位朋友:你们好!
       有一款灯具(如可调光LED灯和钨丝灯等)调光器坏了,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一个IC炸开了,连其表面丝印一点都不见了,现在想把它修好,却苦于不知道型号,无法修复。现在我把其电路画出来了,如下所示:

       其中是通过旋动电位器VR1B来达到调光的效果,电位器VR2和VR3是起微调辅助作用的,比如说调光效果不理想,可以通过调整VR2或VR3来修正,使得调光效果更为理想一点。
请朋友们根据以上电路来判断一下U1是一颗什么型号的IC?   谢谢!

楼主(2016-05-17):
U1应该是一个数电IC,不知是不是CD4060?

网友A:
不知道!一般是先选定IC,再确定拓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一般是先选定IC,再确定拓扑吧!

对于设计来说,是先选定IC,再确定拓扑。不过,这是从市场买来的一个产品,因为损坏而想修复它。因为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调光器,舍不得丢弃,想把它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