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有谁用过MT8816音频选择芯片,分享一下

楼主(2016-05-17):
最近要求使用MT8816芯片接到单片机,从16路音源通过单片机选择之后,一路音源输出。有谁用过这个芯片的可以分享一下吗?来个电路讨论一下也可以,谢谢!

网友A:
用MT8816做16选1的音频切换控制上太麻烦了,直接用16选1的模拟开关控制上方便多了,负压用一个电荷泵产生,模拟开关双电源供电,比如SGM6512就是16选1的开关

网友B:
我们有这个的pin2pin兼容的MS8816,你有兴趣咨询我们工程师陈弓qq274802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