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程序跑飞,只可以进中断,到不了大循环,怎么办?

楼主(2016-05-17):
STM8L052r8,开了四个中断,RTC中断 ,定时器4溢出中断,定时器捕获中断,串口中断。
程序跑飞后可以正常进RTC中断和定时器捕获中断,和定时器溢出中断,担是进不了串口中断和大循环,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怎么确定跑飞了?

网友B:
串口接收溢出挂了

网友C:
先关了其它中断,只留下串口中断看看?

网友D:
把串口关了试下看看,看是哪一部分程序引起的;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串口中断程序里面少了一句话: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RESET)
看来是进入USART1_RX_TIM5_CC_IRQHandler中断后还得再判断一下是不是串口中断。
问题是我根本没有使能TIM5,更没有打开TIM5捕获。不知道这是ST的一个BUG,还是我用的不对。
看来,如果程序要频繁地进入串口中断,还是加上那句话好。

网友E:
你单步运行看看是否程序进入硬件中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