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想不通的射极跟随器

楼主(2016-05-17):
在一个控制电路中,运用射极跟随器,用直流电源测试时可以得到射极跟随的效果,但是用计算机串口发出的电平就不能得到射极跟随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电路的主要原理就是引用计算机串口发出的高低电平(+ -9.2V),经过分压得到4.5v后经由射极跟随器来控制继电器的线圈是否通电,从而达到控制的目的。

网友A:
画个图看看,可能运放的电压太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个图看看,可能运放的电压太低了吧;

我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方便给QQ吗

网友B:
说清楚点

网友A:
平时很少登QQ的我

网友C(2016-06-29):
5楼说的应该是原因。

网友D:
有两个原因, 第一,你的跟随器支持负压么, 第二, 波特率是多少, 跟随器有速度限制的

网友E: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