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L的RTC能实现ms级定时吗?

楼主(2016-05-17):
Kinetis L的RTC能实现ms级定时吗?

网友A:
可以的,1ms是时间基准。

网友B:
OS不就是以1ms为时间基准的么,RTC是肯定支持的。

网友C:
普通定时器都可以达到1ms,更别说RTC了。

网友D:
RTC不是按照s计数么,怎么能达到1ms呢?

网友E:
1ms的话,可以推荐用系统滴答定时器。就是1ms的时间基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OS不就是以1ms为时间基准的么,RTC是肯定支持的。

你说的这个是系统滴答定时器,不是RTC的。

网友F:
看看RTC中的介绍就知道啦,系统时钟一分频,算下就知道最小时间了。

网友G:
RTC有个16位的RTC Time Prescaler Register (RTC_TPR) 每1/32.768k 加1;以及一个每1s加1的RTC Time Seconds Register (RTC_TSR)。

网友A(2016-06-27):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个是系统滴答定时器,不是RTC的。

一般不会用系统滴答定时器来做RTC的,这样的时间成本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RTC有个16位的RTC Time Prescaler Register (RTC_TPR) 每1/32.768k 加1;以及一个每1s加1的RTC Time Second ...

这个RTC,带时分秒和日期功能吗?和专业的RTC芯片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RTC,带时分秒和日期功能吗?和专业的RTC芯片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芯片的RTC不会自动计算星期,闰年这些的。专业的RTC芯片有这些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