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SS721有自发自收现象怎么,求一抑制电路?

楼主(2016-05-17):
TSS721有自发自收现象怎么,求一抑制电路?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有问题吧
TXI 7 Data output inverted
TX  8 Data output
RX  12 Data input
RXI 13 Data input inverted
这两对差分信号你怎么连接在一起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有问题吧
TXI 7 Data output inverted
TX  8 Data output

那个是选择性连接,怕信号反了,就都画出来了!

网友A:
从手册看: 这是个 MBUS 的总线转换器,  并不具有协议处理和数据处理功能.
所以你所说的自收自发应该是 MBUS 协议定义的, 那么你的软件可以过滤掉自收回来的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手册看: 这是个 MBUS 的总线转换器,  并不具有协议处理和数据处理功能.
所以你所说的自收自发应该是 MBUS ...

还有一点,如果用锁存器将发送与接收锁存,感觉可以吧!

网友A:
数据手册:

由于是串行数据通信, 不合适使用锁存器
因为是使用 USART 协议, 你可以和 MCU 的 USART 口相连

网友B:
很好很好,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

由于是串行数据通信, 不合适使用锁存器

主机的有没??

网友A:
这是个收发器, 也就是主从机都可以用, 我看你得好好读一读这手册

网友C:
这个是USB的设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USB的设计的

这是串口设计吧,和usb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