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思卡尔用BDM下载完后怎么让它上电运行?

楼主(2016-05-17):
(无正文)

网友A:
Reset要接个上拉电阻,从新上电即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要接个上拉电阻,从新上电即可吧

我现在发现首先要必须要拔掉BDM插头,再按一下复位键才行,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是直接上电就运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发现首先要必须要拔掉BDM插头,再按一下复位键才行,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是直接上电就运行? ...

有上拉电阻的,然后我拿了个最简单的流水灯程序测试了一下,发现拔掉BDM插头后立马就能运行,然后上电也是立马运行!请问这还和程序有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