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级放大电路输出信号漂移

楼主(2016-05-17):
采用AD549进行IV转换,输入信号电流pA以上,现在接入传感器后输出信号以每分钟10uV的电压上升。具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想断开传感器,测试输入一个10pA的信号测试,用什么样的方法产生一个这么小的电流信号?

网友A:
PA 这么轻松测出来了?? BBS里有人在销售PA级测试仪表呢。。。

网友B:
这里还有fa级的仪表呢。找找。

网友C:
你需要一个大的反馈电阻,至少1G欧姆,再来谈这件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 这么轻松测出来了?? BBS里有人在销售PA级测试仪表呢。。。

       这个我不太清楚怎么算。 现在反馈电阻是10G,那么怎么算这个输入电流对应输出电压的关系?供电是正负15V。
       10G的反馈电阻,难道这个电阻对应的最小电流是10^-10A的电流么?那么这个是100pA电流输出1V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一个大的反馈电阻,至少1G欧姆,再来谈这件事

玻璃电阻10G的

网友D:
我以前试过,用一个稳定的10V通过一个独石电容,可以大概获得一个pA级别的电流,其实就是电容的漏电流.
但我主要不是做微电流的,所以没有很多的测试.1G欧以上的电阻不怎么好找

这个是10V通过1G欧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试过,用一个稳定的10V通过一个独石电容,可以大概获得一个pA级别的电流,其实就是电容的漏电流.
但我主 ...

10V的电源是用稳压芯片输出的10V还是直接找个普通的10V开关电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试过,用一个稳定的10V通过一个独石电容,可以大概获得一个pA级别的电流,其实就是电容的漏电流.
但我主 ...

你用的这个是啥仪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V的电源是用稳压芯片输出的10V还是直接找个普通的10V开关电源就行?

我用的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基准源.

网友C:
1pA输出10mV,管那个10uV干啥,AD549本来就不算太精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用的这个是啥仪器?

一个万用表,算是我的玩具.
它有一个很奇怪的电流功能,量程从1微安到100毫安.但所有的电流档等效输入电阻都只有6欧姆左右.并不像别人做的微电流计,输入电阻是一个比较大的检流电阻,分压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万用表,算是我的玩具.
它有一个很奇怪的电流功能,量程从1微安到100毫安.但所有的电流档等效输入电阻 ...

还有这样的万用表?    ……   怪我初来乍到。。。知识面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pA输出10mV,管那个10uV干啥,AD549本来就不算太精密

还有就是这个10mV你是怎么算出来的?是不是IV转换的电路 不涉及到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基准源.

能说一下这个基准源的型号么?我现在手里只有6V左右的低温漂稳压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这个基准源的型号么?我现在手里只有6V左右的低温漂稳压管。。。 ...

1N829+网络电阻
其实我不知道你的那种检流方式,或者说你用精密电阻分压得到1mV输进去会怎么样?它的输入电阻是10G?

楼主:
引用 网友D:
1N829+网络电阻
其实我不知道你的那种检流方式,或者说你用精密电阻分压得到1mV输进去会怎么样?它的输入电 ...

反馈电阻是10G,输入是个电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1N829+网络电阻
其实我不知道你的那种检流方式,或者说你用精密电阻分压得到1mV输进去会怎么样?它的输入电 ...

网友D:
R7有什么用?

不知道你做这个东西有没有相关设备.
采用AD549进行IV转换,输入信号电流pA以上,现在接入传感器后输出信号以每分钟10uV的电压上升。

先找一个确定比较稳定的电流源.接上去看过一个小时后数值还有没有变化.

我觉得你这个图,输入几mV是没问题的
小电流不好找,1mV还是很容易弄到的,做个稳定的1mV对你来说不是很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R7有什么用?

不知道你做这个东西有没有相关设备.

R7是电位器。调零用的。其实也就是给个电流。。。

网友D:
去掉R7会有什么后果?
显示数值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掉R7会有什么后果?
显示数值不对?

去掉就是没法调零。   跟漂移没啥联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求是不能产生漂移的。   那比AD549更精确的是啥?   最近查ADI官网。发现现在他们的替代型号是ADA4 ...

没必要换,当然你说的假货是个问题,AD549一点都不便宜哦,换TI的LMCXXXX看看,非死揪着ADI一家不放?LT也有一款3fA输入的运放LTC6268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个10mV你是怎么算出来的?是不是IV转换的电路 不涉及到放大倍数? ...

跨阻放大器,欧姆定律啊,反馈电阻*电流=输出电压,10G欧乘以1pA,不就是10mV?

网友C:
R2大了,保护电阻,那么大干啥,10k足以

R4,R5是来帮倒忙的?本来输出就不是什么强信号,还分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pA输出10mV,管那个10uV干啥,AD549本来就不算太精密

10mV下有10uV的漂移,千分之一,不小了,10分钟都跑了百分之一了.

网友E:
每分钟10uV的电压上升
不知道你的10G电阻怎么测的 测的准么  有没有可能是电阻没测准造成的

网友E:
放个半个小时40分钟的 看看还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个半个小时40分钟的 看看还漂么

持续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分钟10uV的电压上升
不知道你的10G电阻怎么测的 测的准么  有没有可能是电阻没测准造成的  ...

这玩意咋侧啊。。。 手头上万用表也测不到那级别 啊。    这都是直接买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跨阻放大器,欧姆定律啊,反馈电阻*电流=输出电压,10G欧乘以1pA,不就是10mV? ...

啊对。。。     自己整迷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2大了,保护电阻,那么大干啥,10k足以

R4,R5是来帮倒忙的?本来输出就不是什么强信号,还分压

我换个小点的试试。  这个保护电阻  会跟漂移有联系么?输出信号加个电容能否有所改善?还有就是,调零的那个10G电阻上并联了一个22PF的电容,反馈的电阻上并联了一个22pf的电容。

网友D:
不知道你的电阻怎么样.
我建议你先不要装调0的R7.可调电阻的温漂影响也不是没有.
接下来的建议是你想办法做出一个稳定的小电流源,然后去测一下你的电阻.
我的表只能测到1G.
如果你的表也能稳定的测到1G(前提是稳定),那可以用并联法测10G.你可以去找找lymex的帖子,里面有写过几个关于小电流和高阻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的电阻怎么样.
我建议你先不要装调0的R7.可调电阻的温漂影响也不是没有.
接下来的建议是你想办法做 ...

反馈电阻的阻值不对也会产生漂移么?现在是IV转换的输出信号符合要求,就是漂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反馈电阻的阻值不对也会产生漂移么?现在是IV转换的输出信号符合要求,就是漂移。 ...

问题是:你现在连一个能确定稳定的东西都没有,盲目的做分析是没有用的。
在设计和测量中,任何一个原件出问题都有可能,你不能光从某一个现象就能推导说一定就是某个东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你现在连一个能确定稳定的东西都没有,盲目的做分析是没有用的。
在设计和测量中,任何一个原件 ...

先把保护电阻换成10K的测试。测试完了。在用电阻分压弄个MV电压加进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咋侧啊。。。 手头上万用表也测不到那级别 啊。    这都是直接买来的 ...

直接用标称值么?
精度能到多少? 1%?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标称值么?
精度能到多少? 1%?

精度没有那么高.可能是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你现在连一个能确定稳定的东西都没有,盲目的做分析是没有用的。
在设计和测量中,任何一个原件 ...

现在用6V + 1G的电阻。产生6nA电流输入。输出5.3V,噪声非常大。 漂移更大,漂移近似400uV,噪声70uV。
    这是咋的回事?    难道我的输入电压不稳?

网友D:
你就不能直接整个电压丢进去吗?

网友D:
你找LYMEX的帖子看看吧
他好像一做就成了,并没有说什么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就不能直接整个电压丢进去吗?

板子上不好弄电压啊。。。    都在屏蔽盒里边。

网友D:
我的意思是从输入口输个稳定的电压进去。
电路你应该做了过压保护的吧。那意思就是从输入口输一个安全的电压进去,不管电流的事。如果你的输入阻抗很高,那只能进去一个很小的电流,如果你的电压的稳定的,输入阻抗不变的情况下,这个小电流应该是稳定的啊。

网友F:
分压法取小电流靠谱。飘移问题可能是反馈电阻太大引起,运 放有输入电流的么,他会漂移。可以试试T型反馈网络,这种反馈网络电阻可以小点。

网友F:
不行,他对交流才有效。

网友D:
要不你参考下lymex的电路?   R6   R7   R8   不要了,R3并一个几p的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压法取小电流靠谱。飘移问题可能是反馈电阻太大引起,运 放有输入电流的么,他会漂移。可以试试T型反馈网 ...

现在是,不接传感器。电路跑一两个小时漂移不会超过10uV。但是接入传感器后。漂移就大了。几分钟的时间漂移就会几十uV。现在手头找到的小信号接进去。也会漂移。直接头大了。一点思路都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你参考下lymex的电路?   R6   R7   R8   不要了,R3并一个几p的小电容.

    现在R6/7/8已经是全部拆除掉了     R3并联了一个11pF的电容,无效果。该怎么飘还是怎么飘~ 单一方向漂移。 再小的电容,实在是不好找。
    还有,我发现电路开机2~3个小时以后。漂移不会往单一的方向漂了。只会上下浮动,+-20uV左右(接入传感器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换,当然你说的假货是个问题,AD549一点都不便宜哦,换TI的LMCXXXX看看,非死揪着ADI一家不放?LT ...

     这个当时确实只是参考了其他的板子,才选用AD549的运放。我现在想要更换元器件。只是因为批量打了太多。问题就来了。想想改电路使其能用就好。谢谢你这运放型号,后续会参考更换AD549。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R6/7/8已经是全部拆除掉了。     R3并联了一个11pF的电容,无效果。该怎么飘还是怎么飘~ 单一方 ...

对了
开机温漂。只能换低温漂电阻和关键元件。或者。。。做恒温吧,开机后直接加热到某个温度并稳定它。

网友G:
是传感器飘还是IV电路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了
开机温漂。只能换低温漂电阻和关键元件。或者。。。做恒温吧,开机后直接加热到某个温度并稳定它。 ...

投资太大。    过于复杂。现在开始在考虑高阻的问题。打算更换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传感器飘还是IV电路飘啊。

IV电路不接输入信号的时候不漂移,噪声也很好。接入传感器后不乐观。漂移就很大了。   更换了其他用着的传感器也是漂移。  估计还是IV电路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压法取小电流靠谱。飘移问题可能是反馈电阻太大引起,运 放有输入电流的么,他会漂移。可以试试T型反馈网 ...

      我看有些**说T型网络会引入噪声和漂移啊……,这是真的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IV电路不接输入信号的时候不漂移,噪声也很好。接入传感器后不乐观。漂移就很大了。   更换了其他用着的 ...

有没有考量过RFI干扰,整流产生漂移。前级加强EMI 的能力。

网友H:
传感器的电缆用低噪音电缆

网友D:
微电流我一直没做,不是没技术,关键是没元件.
高阻和微阻的温度系数都不好控制.话说回来微阻还能加后电阻膜解决,金属比例还能控制,高阻就是直接换了材料(电阻膜已经不能再薄了),用的是金属氧化物,好的电阻太贵客户用不起,国内的,我只能呵呵.不是厂家做不出,人家都是直接提供给军*工的,我们这种小客人别人不理.接下来能买到的是什么质量我就不敢说了.高阻我没有标准,不能乱说话.

网友I:
op用错了。

楼主:
啥意思?哪个OP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传感器的电缆用低噪音电缆

用的同轴。    推荐点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电流我一直没做,不是没技术,关键是没元件.
高阻和微阻的温度系数都不好控制.话说回来微阻还能加后电阻膜 ...

看过其他类似产品的高阻。。。  淘宝没卖的。。。 估计是进口的

楼主:
250fA

不可能没有误差,误差大不是问题,固定的误差是可以纠正回来的,漂移就不好纠正了.
1pa=1000fa,误差多少了?

网友J:
LZ位的图,还是I/V转换吗?
反相放大了。

楼主:
我看手册上写的一个250fA。你说的Ib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位的图,还是I/V转换吗?
反相放大了。

难道电路就有问题?不是IV转换么?那真正的IV转换电路是什么样子的呢?可以给点参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考量过RFI干扰,整流产生漂移。前级加强EMI 的能力。

    是指的射频信号的干扰么?RFI?                                                                                             现在情况是,应用的板子上,AD549的正电源,是经过了6个继电器后进来的。并且没加电容。只在电源位置有电容。    难道是这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传感器飘还是IV电路飘啊。

     是IV转换电路漂移

网友D:
论坛里某个高手做的,前2个小时不也是往下掉,6小时后才平稳.
他还说开机就能用.说自己的指标怎么样怎么样,连个长期老化率都没给.
反正我是不想回他的帖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坛里某个高手做的,前2个小时不也是往下掉,6小时后才平稳.
他还说开机就能用.说自己的指标怎么样怎么样, ...

我的也是这样。。。 但是后期波动很厉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这样。。。 但是后期波动很厉害。

噪声波动这些你要找lvmex的帖子看看了,可能是你一些周边的绝缘和屏蔽没做好,受干扰了。lymex还分析了运放的选择,你可以去参考一下,我做东西很多都是参考他的,尽管最后我用的和他用的有很多的不一样,但他做的东西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认真研究: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1-2.html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噪声波动这些你要找lvmex的帖子看看了,可能是你一些周边的绝缘和屏蔽没做好,受干扰了。lymex还分析了运 ...

得找找。。。  不好找啊。

认真研究:https://bbs.21ic.com/icview-245474-1-2.html 发表于 2016-5-26 11:46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指的射频信号的干扰么?RFI?                                                                   ...

低IB的输入级工作点很低,一有射频进去,会囊流出直流来,改变工作点,产生小电流的漂移,这你考量过吗?在常规使用,不用放心上,低电流下必须要考思的,不想是IV电路问题,应前面加一些EMC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低IB的输入级工作点很低,一有射频进去,会囊流出直流来,改变工作点,产生小电流的漂移,这你考量过吗? ...

……   这个真没考虑过。

网友K(2017-04-10):
看了一下,最近刚好在弄一个光电二极管的小电流信号,也出现了漂移问题,看到文中提到说高反馈电阻会引起漂移,我的流转压电阻用的是20M,跟楼主的10G就差的太远了,但又比一般的电阻大很多,想问下可能是这个问题引起的漂移吗?如果是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网友L:
不错,真是太棒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K:
看了一下,最近刚好在弄一个光电二极管的小电流信号,也出现了漂移问题,看到文中提到说高反馈电阻会引起漂 ...

不确定,首先你要找一个稳定的源才能说话。没有一个足够稳定的参照物,你就没有办法知道哪个是稳定的,哪个在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不确定,首先你要找一个稳定的源才能说话。没有一个足够稳定的参照物,你就没有办法知道哪个是稳定的,哪 ...

(⊙v⊙)额,稳定的源,我直接用的是电压源供电应该没问题吧?我用示波器测过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