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工程师所必备的几个知识点(DSP系统设计的时钟和电源)

楼主(2016-05-17):
一、时钟和电源

DSP的电源设计和时钟设计应该特别注意哪些方面?外接晶振选用有源的好还是无源的好?
答:时钟一般使用晶体,电源可用TI的配套电源。外接晶振用无源的好。

:TMS320LF2407的A/D转换精度保证措施。
答:参考电源和模拟电源要求干净。

:系统调试时发现纹波太大,主要是哪方面的问题?
答:如果是电源纹波大,加大电容滤波。

:请问我用5V供电的有源晶振为DSP提供时钟,是否可以将其用两个电阻进行分压后再接到DSP的时钟输入端,这样做的话,时钟工作是否稳定?
答:这样做不好,建议使用晶体。

:一个多DSP电路板的时钟,如何选择比较好?DSP电路板的硬件设计和系统调试时的时序问题?

答:建议使用时钟芯片,以保证同步。硬件设计要根据DSP芯片的时序,选择外围芯片,根据时序设定等待和硬件逻辑。
为什么DSP从5V发展成3.3V?为什么DSP从5V发展成3.3V?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展从1um,发展到目前的0.1um,芯片的电源电压也随之降低,功耗也
随之降低。DSP也同样从5V发展到目前的3.3V,核心电压发展到1V。目前主流的DSP的外围均
已发展为3.3V,5V的DSP的价格和功耗都价格,以逐渐被3.3V的DSP取代。
如何选择DSP的电源芯片?如何选择DSP的电源芯片?

TMS320LF24xx:TPS7333QD,5V变3.3V,最大500mA。
TMS320VC33: TPS73HD318PWP,5V变3.3V和1.8V,最大750mA。
TMS320VC54xx:TPS73HD318PWP,5V变3.3V和1.8V,最大750mA; TPS73HD301PWP,5V变3.3V和可调,最大750mA。
TMS320VC55xx:TPS73HD301PWP,5V变3.3V和可调,最大750mA。
TMS320C6000: PT6931,TPS56000,最大3A。

如何选择外部时钟?如何选择外部时钟?

DSP的内部指令周期较高,外部晶振的主频不够,因此DSP大多数片内均有PLL。但每个系列不尽相同。

1)TMS320C2000系列:

TMS320C20x:PLL可以÷2,×1,×2和×4,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TMS320F240:PLL可以÷2,×1,×1.5,×2,×2.5,×3,×4,×4.5,×5和×9,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
TMS320F241/C242/F243:PLL可以×4,因此外部时钟为5MHz。 TMS320LF24xx: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TMS320LF24xxA:PLL可以由RC调节,因此外部时钟为4MHz-20MHz。

2)TMS320C3x系列:

TMS320C3x:没有PLL,因此外部主频为工作频率的2倍。
TMS320VC33:PLL可以÷2,×1,×5,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MHz-100MHz。

3)TMS320C5000系列:

TMS320VC54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0.625MHz-50MHz。
TMS320VC55xx:PLL可以÷4,÷2,×1-3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6.25MHz-300MHz。

4)TMS320C6000系列:

TMS320C62xx:PLL可以×1,×4,×6,×7,×8,×9,×10和×11,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1.8MHz-300MHz。
TMS320C67xx:PLL可以×1和×4,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12.5MHz-230MHz。
TMS320C64xx:PLL可以×1,×6和×12,因此外部主频可以为30MHz-720MHz
DSP的最高主频能从芯片型号中获得吗?DSP的最高主频能从芯片型号中获得吗?

TI的DSP最高主频可以从芯片的型号中获得,但每一个系列不一定相同。
1)TMS320C2000系列:
TMS320F206-最高主频20MHz。
TMS320C203/C206-最高主频40MHz。
TMS320F24x-最高主频20MHz。
TMS320LF24xx-最高主频30MHz。
TMS320LF24xxA-最高主频40MHz。
TMS320LF28xx-最高主频150MHz。
2)TMS320C3x系列:
TMS320C30:最高主频25MHz。
TMS320C31PQL80:最高主频40MHz。
TMS320C32PCM60:最高主频30MHz。
TMS320VC33PGE150:最高主频75MHz。
3)TMS320C5000系列:
TMS320VC54xx:最高主频160MHz。
TMS320VC55xx:最高主频300MHz。
4)TMS320C6000系列:
TMS320C62xx:最高主频300MHz。
TMS320C67xx:最高主频230MHz。
TMS320C64xx:最高主频720MHz。
DSP可以降频使用吗?可以,DSP的主频均有一定的工作范围,因此DSP均可以降频使用。

网友A:
DSP时钟和电源设计方面还是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