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8012怎么使用

楼主(2016-05-17):
请问里面的12V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8-05-04):
VD5用18V的,那上面输入的不就稳到18V去了吗,还有12V吗?

网友:
是不是稳压管搞错了,12V不是辅助绕组给的电压么

网友A:
vd5起保护作用

网友:
保护作用不是用一个普通的二极管就可以了吗?还有芯片的1、2脚不直接接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