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找一款IC

楼主:
求一款电路面积小的dcdc
输入:3-5V  输出:5V
因为要在原板上加入一个升压模块,不想大改,原板元件和布线密度较高,想找一款电路面积小的IC,方便修改,求大神推荐。

网友A(2016-05-17):
电流大小?
MPS
TI
LTC
等公司大把

网友B:
输出5.1V可以接受不?SGM66052,UTDFN 2x1.5封装的升压DC-DC,标称负载电流到1A,实测可以到1.5A以上

网友B:
规格书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个 小封装   QQ  394233008  外围元器件少  同步升压

好像很不错的样子,多少钱一个?

网友E:
电流多少,哪一款合适,可以选,可以提供规格书和样品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