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16-05-17):
请教高手:
如果单片机正在复位,这时又持续给着某个引脚高电平,这样会对单片机造成伤害吗?

网友A:
基本不会
除非MCU复位时默认是输出低电平

网友B:
应该不会的~~

网友C:
想复杂了, 不知道是哪个单片机的哪个引脚.
通常复位状态所以 IO 口会进入输入方式 (有很多还会为高阻状态), 不超过电源电压的高电平, 不会损坏单片机.

网友D:
一般不会,复位时管脚一般是高电平或高阻态

网友:
不会的,复位的时候引脚一般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