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6-05-17):
单片机在复位时,持续给着某个脚高电平,会对单片机造成伤害吗?

网友A:
看复位时I/O口状态,一般是拉高了,应该没问题

楼主:
高手,一般单片机的复位脚接什么电平才能安全的复位?我接的低电平,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手,一般单片机的复位脚接什么电平才能安全的复位?我接的低电平,可以吗
...

不同型号单片机的复位引脚要求不同,有些要求该引脚先低后高,有些要求该引脚先高后低。
没有什么“一般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一般单片机的复位脚接什么电平才能安全的复位?我接的低电平,可以吗
...

不能一直拉低,会一直处于复位状态.具体看单片机手册里怎么要求.拉低脉宽大于手册要求脉宽,就能正确复位.看手册范例.
有些单片机复位是高电平有效!总之看手册.用数据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