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转一两个小时就死机

楼主(2016-05-17):
用msp430f149做了个电路,运转一两个小时就死机。

网友A:
你得电路是不是很特殊啊

楼主:
我是在电路上接了个电磁铁,不知是不是它在干扰?

网友B:
死机之后的电路接口电平是怎样的,另外系统有几个电源?

网友C:
提供MCU供电部分的前级设计是如何?

网友D:
磁珠的本身就是抗干扰的啊

网友E:
问题的应该不是在他这的e

网友F:
死机时看没看电源正常不,这个原因先排除的

网友:
使用软件重启一下的。

网友:
可能你的软件存在bug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死机时看没看电源正常不,这个原因先排除的

这个与电源也有关系

网友G:
使用一个稳定的电源试试看

网友H:
这个是要好好看下的,主要看下是不是跑飞了的

网友H:
还有在程序中设置好看门狗复位的,就是为防止程序跑飞的。

网友I:
这个需要在程序中加入复位机制的。

网友J:
电源不稳定吗

网友J:
设一个看门狗重启程序试试

网友K:
这个需要简化下你的程序设计的

网友L:
运行量过大了吧

网友L:
看看程序有没有冲突的地方呢

网友M:
这个主要在软件代码上多下功夫解决的

网友N:
这个在设计的时候加上硬件复位电路的可好?

网友O:
这个在程序中启用看门狗的监测程序的。

网友L:
软件的问题吗

网友L:
看看是不是程序跑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