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搬移了2帧后就停止了

楼主(2016-05-17):
DSP28335使用DMA的oneshot模式,为什么只搬移了2帧后就停止了

网友A:
详细过程你说下

楼主:
我在AD采集中用DMA的CH1把AD结果寄存器中的数据读到一个DMABuf[]中,在用DMA的CH2把DMABuf[]中的数据搬移到另一个缓冲区Result[]中进行处理,CH1使用的是AD中断源触发,CH2使用的是软件触发和ONESHOT模式。DMA使用的是CH1最高优先级模式。但是最后对比Result[]和DMABuf[],发现只有最开始的2帧数据被搬移过来了

网友B:
用的什么传输模式

楼主:
CH1使用的是16位传输模式,CH2使用的是32位传输模式

网友C:
嗯,我知道了,呵呵

楼主:
算了,那我明天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