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RTC低功耗自动唤醒

楼主(2016-05-17):
各位,我问一下,低功耗下RTC自动唤醒,有没有做过,,我的程序如下:

void RTC_Config(uint16_t time)
{
        RTC_DeInit(); //初始化默认状态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ENABLE); //允许RTC时钟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I, CLK_RTCCLKDiv_4); //选择RTC时钟源LSI=32.768k
        RTC_WakeUpClockConfig(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16); //8.192k/16=512Hz t=1.95ms
        RTC_ITConfig(RTC_IT_WUT, ENABLE); //开启中断
        RTC_SetWakeUpCounter(time); //设置RTC Weakup计算器初值
        RTC_WakeUpCmd(ENABLE); //使能自动唤醒
}
这个的RTC的配置,但是按照这个配置的话,我要定时1分钟的话,RTC_Config(30769) ;
但是无论我RTC_Config(大于30000) ;实际的时间都是51S多一点,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我配置的问题?

楼主:
感觉 有好多问题。

楼主:
自己已经解决。

网友A(2016-12-08):
引用 楼主:
自己已经解决。

你好!可以告知如何解决的吗?

网友B(2017-06-14):
楼主你好,请问这个RTC定时器最多能定时多久,我看你的代码最多2分钟,能做到一天换醒一次这种程度吗?

网友C(2017-09-20):
等待大神回复,再学习。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时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