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AMS1117手册上说 压差最大为1.3V

楼主(2016-05-17):
AMS1117手册上说 压差最大为1.3V,5V至3.3V电路压差为1.7V,超过了说明书上1.3V,为什么还能用AMS1117-3.3芯片用于5V降为3.3V电路

网友A:
这是“最小压差”。。。。。。最大1.3V
意思是,压差如果不小于1.3V就保证稳压,小于1.3V不保证

网友A:
再换一个角度,你在设计电路的时候,要保证不小于1.3V否则是失败的

网友B:
吐血
这理解能力

网友C:
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之间,有一个压差。这个压差必须 要保证的。这款芯片说这个芯片本身需要的压差最大为1.3V,所以我们设计时,要保证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压差要大于1.3V。

网友D:
你们这样说LZ,情何以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