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断电久了就不能正常工作,快速断电上电就可以正常工...

楼主(2016-05-17):
,RTC不能工作
SPI 中断读铁电错误,
显示不能正常不作。按建不能操作,要烦死了。
复位,BOOT引脚应该都没有问题,电源用示波器看了很平稳啊。
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回速,我的RCC初始化用的是CUBEmx生成的初始化程序。要晕死了,这项目要折腾死人的节奏啊。整个项目遍地都是奇葩问题。让人都没有下手的方向。

今天调试发现是LSE配置时,LSEON后等待LSE READY时TIMEOUT退出配置函数了,之后的PLL也就配置不到了,哪位大侠知道为什么 32.768的LSE配置不成功啊。

有没有大神救命啊

网友A:
我不是大神

网友B:
呵呵 安慰下。

着急是没有用的。
BOOT脚OK/供电OK不等于你线路没问题。 建议检测下你芯片跟电源相关的脚及线路,该接电源接好,该放的电容放好。
什么RTC/SPI这些只能一步步调试。

网友C:
1、复位点位
2、上电顺序
3、某一路电源有问题

网友D:
是不是芯片没有正常复位造成的

网友E:
建议检查一下电压,看看是否有3.3V产生

楼主:
今天调试发现是LSE配置时,LSEON后等待LSE READY时TIMEOUT退出配置函数了,之后的PLL也就配置不到了,哪位大侠知道为什么 32.768的LSE配置不成功啊

楼主:
  /* Reset LSEON and LSEBYP bits before configuring the LSE ----------------*/
    __HAL_RCC_LSE_CONFIG(RCC_LSE_OFF);

    /* Get Start Tick*/
    tickstart = HAL_GetTick();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LSERDY) != RESET)
    {
      if((HAL_GetTick() - tickstart ) > RCC_LSE_TIMEOUT_VALUE)
      {
        return HAL_TIMEOUT;
      }
    }
    __HAL_RCC_LSE_CONFIG(RCC_OscInitStruct->LSEState);
    /* Check the LSE State */
    if((RCC_OscInitStruct->LSEState) != RCC_LSE_OFF)
    {
      /* Get Start Tick*/
      tickstart = HAL_GetTick();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LSERDY) == RESET)
      {
        if((HAL_GetTick() - tickstart ) > RCC_LSE_TIMEOUT_VALUE)
        {
          return HAL_TIMEOUT;
        }

      }
    }

网友F:
外围电路什么器件有问题吧,多焊几块板子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调试发现是LSE配置时,LSEON后等待LSE READY时TIMEOUT退出配置函数了,之后的PLL也就配置不到了,哪位大 ...

一定要注意LSE的两个负载电容,别太大,7PF上下,别太差了。
晶体买正规品牌的。

网友G(2016-09-23):
在初始化 加个延时  可能是单片机刚上电不稳定导致

网友H(2018-12-10):
楼主我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I:
应该是硬件原理上有致命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