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旁加退耦电容可去除噪声

楼主(2016-05-1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到没仔细研究过,应该是滤去电源噪声吧,使电源供电更稳定

网友B:
就是利用电容对不同频率的阻抗不同啊,电容对高频噪声的阻抗小,噪声就被旁路了

网友C:
画板子的时候,注意把去耦电容和电源引脚放近些。

网友D:
电源管脚到电源的导线可以看作是电感,
当出现频繁的开关时产生高频噪声,
所以要引入去耦电容。

网友E:
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

网友F:
用在放大电路中不需要交流的地方,用来消除自激,使放大器稳定工作。

楼主:
我查了查资料,有的人说是退耦电容在电路电流瞬态电流突然变化时,它能够提够很大的电流补偿。

网友C:
退耦退耦,这个耦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G:
耦是耦合的意思。

网友H:
还有这么多讲究,那这个去耦电容的大小该怎么选择呢?越大越好吗?

网友I:
上网搜了一下,感觉这个答案还不错:
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连接起来并使之相互影响的方法,称为耦合。这种连接而成的网络称为耦合电路。常见的耦合方式有阻容耦合,变压器耦合,直流耦合和交流耦合。
去耦专指去除芯片电源管教上的噪声,该噪声是芯片本省工作产生的。
在直流电源回路中,负载的变化会引起电源噪声。例如在数字电路中,当电路从一个状态转换为另一种状态时,就会在电源线上产生一个很大的尖峰电流,形成瞬变的噪声电压。配置去耦电容可以抑制因负载变化而产生的噪声,是印制电路板的可靠性设计的一种常规做法,配置原则如下:
●电源输入端跨接一个10~100uF的电解电容器,如果印制电路板的位置允许,采用100uF以上的电解电容器的抗干扰效果会更好。

●为每个集成电路芯片配置一个0.01uF的陶瓷电容器。如遇到印制电路板空间小而装不下时,可每4~10个芯片配置一个1~10uF钽电解电容器,这种器件的高频阻抗特别小,在500kHz~20MHz范围内阻抗小于1Ω,而且漏电流很小(0.5uA以下)。

●对于噪声能力弱、关断时电流变化大的器件和ROM、RAM等存储型器件,应在芯片的电源线(Vcc)和地线(GND)间直接接入去耦电容。

●去耦电容的引线不能过长,特别是高频旁路电容不能带引线。

网友J:
退耦退耦,这个耦指的是什么啊?
应该是联系的意思。“去耦”即去掉联系,“耦合”即加上联系,传递信号。

楼主:
嗯,知道了,结贴了哈

网友K:
这个只要你的退耦电容的选取合适的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L:
退耦电容的也是经常用到的。

网友M:
退耦电容去噪声的是必然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J:
退耦退耦,这个耦指的是什么啊?
应该是联系的意思。“去耦”即去掉联系,“耦合”即加上联系,传递信号。 ...

这句说的不错。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