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遥控器原理PPM是什么

楼主(2016-05-17):
(无正文)

网友A:
PPM是航模遥控器遥控信号标准制式,是周期20ms脉宽1--2ms的脉冲信号,在单片机里一般用us表示即1000--2000来表示操纵杆行程范围
所以你要把采集的油门AD值转换成这样制式的脉冲信号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