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识别芯片的类型

楼主(2016-05-17):
j-link 无法识别芯片的类型

网友A:
能找到硬件bu

网友B:
芯片坏了?

楼主:
芯片是一种ARM9内核,非常常见,不能识别是不是能判断芯片坏了呢?

网友C:
j-link不支持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D:
也得看看是不是供电的问题的

网友E:
有时候或许是焊接的问题呢?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F:
换个驱动试一试

网友G:
如果是自己设计的,检查设计本身,JTAG/SWD、电源、时钟、复位之类的原理性设计是否准确无误。

网友H:
不能这样简单的认为这样的

网友I:
先看看电路是否有问题的

网友J:
测试一下驱动安装好了没有?

网友K:
我的电脑最近的usb口总是出现不识别的现象的

网友L:
USB出现不识别的现象有些是格式问题,有些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M:
如果能认出jlink基本说明是芯片问题了

楼主:
不好意思啊,供电问题,看来做技术的一定要仔细认真啊

网友N:
是啊,否则一个小小的疏漏导致浪费很多的时间啊。

楼主:
是啊,结贴了哈,晚安

网友O:
这个先检查下你的仿真器的连接线的是否正常。。

网友P:
这个先检查下j-link的硬件方面的连接的,看是否都正常的,再个就是看下芯片的供电是否正常的。

网友Q:
J LINK是ARM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