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总线的最大以及平时用到的数据速率是多大

楼主(2016-05-17):
如题,今天,有个工程师的问了我这个简单的问题的,一下还把我给问懵了,我想了下说我平时用到的最多也就10K的,对方一听就楞了下的,这个么低的数据速率?汗颜啊

楼主:
虽然说我知道这个是全双工的通讯,速率跟定会比UART的快的,UART的波特率的我经常用到115200的,丢发发人了啊。。。大伙有这方面的知识的给我普及下的吧。。。

网友A:
其他的没有接触过的。

网友B:
这个的的却是要注意的,SPI总线用的挺多的

网友B:
SPI总线由三条信号线组成:串行时钟(SCLK)、串行数据输出(SDO)、串行数据输入(SDI)。SPI总线可以实现 多个SPI设备互相连接。提供SPI串行时钟的SPI设备为SPI主机或主设备(Master),其他设备为SPI从机或从设备(Slave)。主从设备间可以实现全双工通信,当有多个从设备时,还可以增加一条从设备选择线。

网友B:
SPI接口是在CPU和外围低速器件之间进行同步串行数据传输,在主器件的移位脉冲下,数据按位传输,高位在前,地位在后,为全双工通信,数据传输速度总体来说比I2C总线要快,速度可达到几Mbps

网友B:
SPI接口是以主从方式工作的,这种模式通常有一个主器件和一个或多个从器件,其接口包括以下四种信号:

(1)MOSI – 主器件数据输出,从器件数据输入
(2)MISO – 主器件数据输入,从器件数据输出
(3)SCLK – 时钟信号,由主器件产生
(4)/SS  – 从器件使能信号,由主器件控制

网友C:
这个的我也没怎多注意的,只是知道数据是同步传输的

网友D:
这个问题的看来是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