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退出matlab而强制中止程序的执行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5-19):
关了重新开始就可以的。

网友B:
ctrl+c这快捷键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C:
仿真的时候,应该会有暂停和运行,还有终止按钮的

网友D:
跟Linux里面一样~命令终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跟Linux里面一样~命令终止

Linux的终止命令是什么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Linux的终止命令是什么呢?

ctrl+c确实是可以的,但是有时候程序执行很快的话,就死机了

网友G:
你把当前工程关闭再打开就好了,一直就这么解决的。

网友D(2016-06-28):
不行的话,强制关闭吧。你这个是程序的问题,有时候没办法

楼主(2016-12-21):
引用 网友B:
ctrl+c这快捷键就可以实现的。

这个快捷键一会可以,一会又不能用了。最后一直开关程序,总算把项目搞完了。

网友H:
你确定你会用matlab?
估计是软件和系统不兼容。

网友I:
从硬件管理器或者进程管理器软件中操作。